乐迪at9简单测试-2天不到1通道失效。已经退货

楼主(2014-10-05):
真的好奇这个控,上海模型展上见到实物。无奈当时有个老外说要1000套现场的人没空鸟我哈哈。国庆有一点点时间也想试试这个新控如何可惜快递不给力今天才到货。简单弄了一下第一时间发帖,讲述一下我遇到的问题。
外观做工什么的发的人太多了而且这个价位也没什么好说的。主要还是说功能吧。因为现在主要精力玩FPV自然主要看多轴模式和距离。控到手已经是傍晚了 东西很简单,稍微鼓捣一下就好了。设置也比较方便,接收机已经对好频了不需要自己对频。这里补充一点乐迪的接收机不管有没有对上指示灯是始终常量的。这个是不是改改虽然自带回传可以从屏幕上直观看到有没有信号,但我这种习惯了看指示灯的人不习惯啊。 还有个问题直升机模式这里显示机型图标的地方可以变成显示油门螺距的比例。但多轴就不行。建议改一下啊。我要看油门比例的啊。虽然多轴飞控50%上下可以浮动一点都是悬停但是我要是能看清楚自己油门的真实位置心理也安心一点。
多轴模式中自带一个姿态切换非常有意思,让用apm的人有福了,其实就是预先设置好了混控通过一个2段+3段开关实现一个通道的6种姿态切换。
下面是遇到的问题因为fpv需要操控云台。所以需要两个比例通道。于是我使用了7和8通道对应控背面的两个比例通道vrc和vrd 但使用下来发现一是后面这两个掰杆真的好紧啊~~~好紧,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姑且算做工问题,价格这么点就算了,但你vrc这个杆子的中位和输出量有问题了吧。 拉到最低是134,但拉到最高只有96?怎么推也上不去了到顶了 中立微调和舵机行程我都是默认的没错哦 。通道8也就是vrd还算好,最低129最高127 。将通道7的中立点微调一下似乎是不影响使用。但够难受的。
    接下来我做了个无聊的距离测试~~~因为晚上来不及上机了,直接就在家里附近试验了。对比乐迪和华科尔devo8s。 。拉距测试。乐迪的回传距离是比较近的有阻挡的地方大约100米就没有回传信号了。但遥控是依然能遥控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实在不知道怎么测只能在家里玩了。于是把接收机放楼上然后拿着遥控器往楼下跑了。接了个噪音比较大的舵机土办法。不断的控制摇杆啊。让我能听到舵机的声音(这里晚上很安静很容易听到声音),乐迪大约在下1层以后回传没有信号,2层以后就彻底无法遥控了。而此时华科尔 开到+10db也就是4格信号。也无法控制,然后我开到15db可以再多下一层,开到最大+20db可以比乐迪多下两层~~当然这个测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很无聊。大家就当无聊看看好了。华科尔的这个控我用了大约2年了。刚出来时候买的。功率看来很大啊~~也请乐迪技术来看看。华科尔这个控标称信号受控距离:1000M 。乐迪的地面900m空中1.5km。不知道我这种无聊的测试差距怎么这么大。另外我测试乐迪的时候华科尔的控还没开机。所以应该不存在at9被devo压制的情况。
不行等我上机后再测试把。
补充一下华科尔的devo8这个加工放也容易。天线可拆直接在上面拧就好。at9天线焊死无法直接加了。而且这两个控都不能直接换高频头所以上433要么拆要么只能用转发模式。得考虑好。不过at9反映是够快的。玩直机固定翼是舒服了

===============================================
5号到的今天7号乘着最后一天放假想去试试拉距。哈这真是悲剧啊!!!
不解释了自己看图,飞到一半副翼没反应了幸亏今天在四轴上面试验的,直接切了自动返航回来了。本来以为接收机1通道挂了。但实际上使用遥控器的舵机信息检测看到,1通道也就是副翼通道不管怎么打都只有16 18真搞笑~~ 虽然空中距离没测成我还是相信乐迪的售后的,所以坚持做了地面拉距测试,求了老婆半天她才肯站路口举着接收机。我自己走本来想着要走很远。结果如图,这个位置就已经彻底无法遥控了。地面300多米我已经懒得以后试飞了。所谓的地面900米空中1.5km,这是笑话么? 等乐迪售后吧乐迪售后至今联系不上~~唉~~

再说想用2.4g增程?,devo天线可拧掉直接接,如图,at9?不行拧不掉的。拆了自己焊把
==============================================================
经过各种测试返厂检测,就是1通道线断了。质量不过关~~没啥好多说的。支持国产,但国产请争气一点。如果飞的不是多轴带自动返航。如果那天如乐迪那么多宣传上面什么3d直机花式表演,呵呵1通道突然断线失效。后果何等可怕

网友:
我加功放,不行就433,再不行我还是换12s

网友A:
黄翅膀是什么鸡的翅膀呢?能否让那机机露脸下

网友:
接着问,那翅膀的插接方式牢固吗?动作激烈下开口底部会裂开不,或是翅膀的材质不一样可以hold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翅膀是什么鸡的翅膀呢?能否让那机机露脸下

翼龙的翅膀。这个需要粘贴的。上部还有一块塑料板所以粘好后很牢固。

网友:
这控怎么样好用吗

楼主:
这个价位差不多了。就是距离问题。等实际的空中拉距测试再说吧

网友:
现在 貌似 模友大都反应的是距离的问题  LZ最好测试下

楼主:
操乐迪客服在哪里呢~~还想测拉距离测个毛线啊!这个总共到手不到两天1通道没了!今天差点炸鸡!1通道就是副翼通道没反应。搞笑了啊本来以为是接收机挂了,结果后来看原来是控没了,用舵量显示,1通道始终是输出16,见鬼了!这是什么质量?2天都不到啊!

网友B:
哈哈  还是我的i10可以  用了几个月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哎,真对不起你

网友:
国产也就华科尔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还是我的i10可以  用了几个月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i10好东西,我还摸到过工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i10好东西,我还摸到过工程机~~~

确实很不错,但是中文翻译的太垃圾了,好多都看不懂,而且电池也不经用,我现在出外场还要带个充电宝....

网友:
看来不咋地

网友C:
有些其实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其实是设置问题

有些是设置问题。软件问题。但我这个回来确定是硬件问题。就是线断了。只是恰巧跟其他一些1通道失效的软件问题现象相同而已。而且注意我这个是飞行中突然失效。即便是软件问题出现这种事情也是不可容忍的

网友D:
针对您这边出现的问题,我表示遗憾,最近我们有做过拉距测试,地面在600左右 空中1.1公里左右,确实有些模友跟我们反应问题,但很多最后发现是模友操作不当的设置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控的问题,希望楼主能慎重检查排除,或者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排除情况,以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您这边出现的问题,我表示遗憾,最近我们有做过拉距测试,地面在600左右 空中1.1公里左右,确实有些模 ...

10月5号的问题。今天22号,您的服务还真“及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