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飞行器只飞了400米失控。大家救救我的遥控器...........................

楼主(2014-10-05):
X8飞行器只飞了400米失控。大家救救我的遥控器...........................

带着X8去航拍一个小岛,借给OSD显示的距离只有400多米就失控了,没想到我的控的距离只有400米。求解决办法,我的控是JR DSX9CS  之前天线被一个外行给连根拔出来了就换了一个国产的天线,换了之后飞固定翼没有失控过,
这个距离变短会不会是天线的原因?
换个什么样的天线会增加遥控距离呢?2.4G的路由器天线可以吗

这里420米就失控了

这里420米就失控了

网友:
大功率图传和遥控接收距离太近也会大幅降低距离

网友:
换接收机。

网友A:
你的接收机天线太靠近碳板也会导致信号衰减,原因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天线太靠近碳板也会导致信号衰减,原因有很多

碳板?

网友A:
碳纤维是导体,对无线电信号,特别是波长短的,有一定的吸收和衰减作用,波长越短,穿透越好,距离越短,抗干扰越强,反之亦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是导体,对无线电信号,特别是波长短的,有一定的吸收和衰减作用,波长越短,穿透越好,距离越短, ...

学习了,之前没注意过

网友(2015-09-24):
原因太多了 。。

网友:
没有失控保护吗?

网友:
后面那架f3a好帅

网友:
换一个原装的天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你该考虑换了,基本没救了,原因太多,要不返厂

网友:
JR青岛艾吉尔公司售后还是挺不错的,我的7通修过一次很快,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