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x3的,Vbar感度讨论一下。

楼主(2014-10-05):
大家的x3用Vbar的,十字盘感度和尾巴感度分别是多少?

我十字盘感度是58,风格是灵活。尾巴感度是52。

网友:
十字盘70 尾巴75

楼主:
这么高?
我今天把十字盘升到68,做动作有点抖。尾巴调到70急停就追尾,还有点金鱼。所以又降回去了。难不成我机子装的震动大了?

网友A:
哥们 我65 就抖尾巴了。 我的尾舵机是KST515 斜盘是215  机子改的皮传 震动很小 你这个感度 真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我65 就抖尾巴了。 我的尾舵机是KST515 斜盘是215  机子改的皮传 震动很小 你这个感度 真能飞吗

是啊,感度完全调不上去,可是飞机感觉又不够硬朗。

网友B:
我全部都是58,够了,再上去要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 不错 不错

嗯嗯,那你赶紧入一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全部都是58,够了,再上去要抖了。

你的机子尾巴改皮传了吗?我有改皮的计划,不知改了后性能有什么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我65 就抖尾巴了。 我的尾舵机是KST515 斜盘是215  机子改的皮传 震动很小 你这个感度 真能飞吗

其实感度这个东西和你机械设施有很大关系!我尾舵球头装的比较靠内!所以感度大点没问题!当然!我也是用定速模式飞,本身转速不会太高!所以感度还能在加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尾巴改皮传了吗?我有改皮的计划,不知改了后性能有什么提升?

没改,不喜欢皮传。

网友D:
十字盤設70的話 相信很難飛了
大上大落 兩邊擺過不停

网友:
尾巴75神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盤設70的話 相信很難飛了
大上大落 兩邊擺過不停

以前飞Fbl的450时,十字盘感度都在70左右。这个x3也是Fbl,怎么感度加不上去了。进度这么高,和DFC一样。

网友E:
尾巴感度68,金鱼尾很明显,降到58还是有金鱼尾………蛋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感度68,金鱼尾很明显,降到58还是有金鱼尾………蛋碎

尾舵机臂的孔是第几个,太靠近轴拉杆就会弯曲。尾管中间的吊环那里会磨的厉害。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臂的孔是第几个,太靠近轴拉杆就会弯曲。尾管中间的吊环那里会磨的厉害。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靠近舵机的第二个孔。我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有点弯。请问这个怎么解决?我试过,如果再往外移一个孔的话~行程会太大~kbar给的范围值不够调了~只能内移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近舵机的第二个孔。我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有点弯。请问这个怎么解决?我试过,如果再往外移一个孔的话~ ...

你在吊环那个地方涂一点单向那里用的润滑脂,再把吊环向尾波箱的方向移动一点,然后再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吊环那个地方涂一点单向那里用的润滑脂,再把吊环向尾波箱的方向移动一点,然后再试试。看看有没有效 ...

好的~谢谢~下次试试看

网友:
我的X3 十字盘感度64 尾巴感度遥控器设定45

网友:
我 敏捷 是110,风格50。

网友F:
我就是改的皮传,因为是新手没感觉出对性能的提升或者是降低,只是感觉声音小了,不过我喜欢这种感觉,只有大桨的声音,我尾巴感度才4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改的皮传,因为是新手没感觉出对性能的提升或者是降低,只是感觉声音小了,不过我喜欢这种感 ...

感度或高或低,锁的好就行。

网友G(2014-12-27):
我是88888888加我  另外的号  高大的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88888888加我  另外的号  高大的山

你怎么这么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