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X58不亮了。。。

楼主(2014-10-05):
刚入的TX58+RC58套装,拧上天线插电试机,通电一分钟以后发射机轻轻地“汀”一声就黑了。。。黑了。。。
打开外壳发现天线座正极完全脱焊(不知道是一开始就没焊好还是热化了。。。)。自己把正极接好,重新插电,亮了,一按按钮——又黑了。。。
这下连风扇都不会转了,插上电发射模块和背面的电感会正常发热,目视检查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原件损坏的迹象。现在非常担心是不是主控烧了。。。
求各位大神指教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天线座发热大了烧了,也热化了,你想想,如果之前就脱焊,那你天线拧的时候不会觉得松和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座发热大了烧了,也热化了,你想想,如果之前就脱焊,那你天线拧的时候不会觉得松和晃吗?

应该是脱焊,它的接地4个点里有两个点都是飞的,没有热化掉。sma地线有4个焊点,所以信号极脱焊也不会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