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楼主(2014-10-05):
解决完毕

网友A:
80A 那个是没射电调行程吧,可参考电调说明书设置。

网友B:
赞同楼上的。  45A 的是不是也是一样没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C:
电调换了接收重新校准,检查电机连接有无错误。电调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 那个是没射电调行程吧,可参考电调说明书设置。

电机压根不响啊!没有提示音怎么设置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换了接收重新校准,检查电机连接有无错误。电调没响?

连线没问题,换其他电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的。  45A 的是不是也是一样没设置油门行程?

没声音,不能设置行程。食品有声音的,通电后没提示音。正常会检测电池的节数。

网友:
是不是电机锁了?

楼主:
视频二段,下面一段直接换了点调,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下视频,油门行程设置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中特威的油门行程设置方式跟好盈的不一样。

我也是新 ...

80a,通电无声音。

楼主:
算了。返厂检测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算了。返厂检测看看吧。

看情况应该在保修期内,可以免费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情况应该在保修期内,可以免费维修的。

我都想退货了。。。刚买就这样。。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