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发射和一体接收能在一起用吗?

楼主(2014-10-06):
首先这个摄像头和这个发射能配在一起用吗?摄像头是12V的。

然后这个发射  肥沙的。5.8.可以和鹰眼配在一起使用吗?
(图片涉及价格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先坐沙发,楼下解决

网友A:
12V的摄像头和 肥鲨 能一起用
鹰眼的就要看 是不是5.8的~~还有接收有没有 32个频~~~~有的话 就能用,只有8个频就不行

网友B:
摄像头使用时候需注意,他线上有个鼓包,可能是降压模块,,布线时候不要随意剪断直接接图传,我烧掉过一个摄像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摄像头和 肥鲨 能一起用
鹰眼的就要看 是不是5.8的~~还有接收有没有 32个频~~~~有的话 就能用,只有8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使用时候需注意,他线上有个鼓包,可能是降压模块,,布线时候不要随意剪断直接接图传,我烧掉过一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