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JI的IODII某些功能不解

楼主(2014-10-06):
     安装了IOSD的DJI产品,尤其是WKM与A2都是用于商业飞行,一般都是7000克以上的飞行器,对飞行安全比PHANTOM更为重要,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功能电量百分比,居然只有PHANTOM 2才有,难道DJI不觉得可笑吗?虽然我们现在习惯去根据高度距离计算回来的时间和安全电压,注意一般都不会去使用飞控的电压保护功能,这个功能炸机出事故的例子太多。难道DJI就不能做到人性化点吗?IOSD里面加入一个自检测几S电池或者可以设置几S电池,在加入一个设置低压们这个低压与最高电压成100%比例显示,这样一来,就很轻松的看这百分比来飞,比如离家100米高度200米,10%必须返航,而不是每次去计算那个总电压。这功能看似没什么用,因为有个总电压在显示,但是成直观上看,他比总电压显示更为直观有效。希望DJI能考虑一下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
那不行,出了问题 dji岂不是要被追责

网友A:
自組機電池五花八門!很難決定%數準確度會有問題!
有總電壓顯示可提醒!

如果另加上,電池單個體電壓顯示能知道電池異常能即時處理
不是更完美

网友:
除了精灵2,大疆无法判断其他品牌电池的S数,因为没有智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組機電池五花八門!很難決定%數準確度會有問題!
有總電壓顯示可提醒!

要知道每个电芯的电压就得平衡头也插,6S显示六组电压,12S显示12组电压,飞行的时候盯着,真的是好省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組機電池五花八門!很難決定%數準確度會有問題!
有總電壓顯示可提醒!

楼主:
需要智能芯片才能显示百分比吗?其实这样也能做到,比如6S  最高设置25.2V 飞机安全降落电压21.5V 那么在这个范围就以0%-100%进行一个显示,25.2-21.5 = 3.7V ,3.7/100 = 0.037 ,也就电压每下降0.037-1%,这样不就直观了吗。如果一定记录充了多少容量,放了多少容量。也可以出一款电池管理模块,这样不也能像精灵2一样做到百分比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