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V1下降摇晃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的是很早前的精灵1,NAZA V1 主板也是V1的
无论上升,航线,旋转都很正常就是降落的时候,遥控器油门40%就会感觉轻微的摇晃,35% 30%越低下降的时候摇晃越剧烈,是感度问题,还是别的问题?飞越2轴狗台+GO3+32频点600MW发射无其他负载。有过一样情况的说一下。

网友:
挂载其他东西后要调整感度

网友A:
固件是否升級!
因為您只說多少%油門下降會晃,很難判定下降速度為多少
多軸下快了會晃屬正常現象,可以用Z字型下法就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否升級!
因為您只說多少%油門下降會晃,很難判定下降速度為多少
多軸下快了會晃屬正常現象,可以用 ...

谢谢指点

网友:
建议精灵下降速度不要超过2m每秒,否则必抖无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否升級!
因為您只說多少%油門下降會晃,很難判定下降速度為多少
多軸下快了會晃屬正常現象,可以用 ...

老乡,Z自行下降的话,我的精灵也会抖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乡,Z自行下降的话,我的精灵也会抖的呢~~

兄弟您是否喝多了會抖.....您可先校準!imu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試試!

网友:
呵呵,喝多了熟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是否喝多了會抖.....您可先校準!imu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試試!

嗯嗯嗯嗯嗯呃恩

网友:
你用了2代桨?

楼主:
一代原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