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 大家一般怎么给图传供电?757-3 配多大容量电池 ...
4s电池 大家一般怎么给图传供电?757-3 配多大容量电池飞

楼主(2014-10-06):
4s
电池
大家一般怎么给
图传
供电?757-3 配多大容量电池飞?
前面飞机装好 一直用的3s2200ma的电池三块并联飞的(一般飞20多分钟吧 带小动力电压放到11.1v降落) 一直折腾地面设备飞机也没好好调 全靠平衡仪搞定着呢 明天准备把飞机低头的问题在处理一下 现在 考虑安装飞控 把电池也换掉

网友A:
买个12v稳压模块。并接在T插上。

网友B:
有些图传是宽幅输入 问题不大直接接电源即可!

网友C:
买个小日本的拆机模块。。千万别买航模店里的。。别问为什么。。
小日本的拆机模块输出纹波小于30mV。。
尤其是所谓超lm2596那个d-sun的迷你降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效果渣渣图传传输的图像上全是水波纹,你想想你这么大的纹波如果给飞控什么的供电不死机才怪。

楼主:
现在 手上有这个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你发的 连接是你说的 日本拆机模块的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