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启动速度慢怎么改?

楼主(2014-10-06):
电调是XP 3A,对频好以后启动特别慢,主马达慢慢启动的。
飞行过程中如果油门一不小心拉过低的话马达就马上停止转动,再给油门的话还没有等马达启动飞机已经炸了。

网友A:
设置油门行程,具体操作参照说明书

网友B:
你这个电调蛋疼啊。好盈几秒最低后都可以快速启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缓启动,把缓启动关掉。

网友D:
你开了刹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