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4-10-06):
新入手两块4S TCB 10000ah
电池
,用B6平衡充满显示16.79伏,挂6轴,工作5分钟没电,电压显示15.2伏。怎么办??我以前4S 6600ah 还可以挂
云台
飞20分钟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一块电芯不行,掉电快

楼主:
谢谢你,首先是这两块电池都是新的,10.1买的,我现在用的是小六轴,电机飓风kv780,好赢电调30A,空机重量含云台及图传1.2kg,电池重量900g,合计1.65kg,哪吒v2飞控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5斤,嘿嘿

网友B:
一万电池比六千的重了,整体重量上来了,用电会更快。也有可能单片掉压快

网友C:
BB响测试一下电压吧

楼主:
今天中午又试了下,把哪吒的低电压保护去掉,一直飞到12.5伏,用时20分钟差一点,总体和6600差不多。如果是您们选电池,应该选多少毫安的呢,什么牌子的呢,新人不懂的地方太多。

网友D:
什么电池4s能放到12.5这么深?

楼主:
没设最低保护值,一个6600一个10000都给放了这么多,不懂,刚弄个BB响,设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