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电调线和电源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4-10-06):
你们有用分线板接吗? 还是直接焊接的  。直接焊接要怎么焊接呢?谁发下电调电源线接电源的照片啊....

网友A:
红线接在一起,黑线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接在一起,黑线在一起

不够长。。。。。。直接焊延长线?

网友B:
我是用分电板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分电板接的

分线板 电流扛得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线板 电流扛得住吧.?

没问题

楼主:
你买的是哪种的 上个图看下

网友:
我用的是分线板,电调的线不够长,把电机线剪了焊接在电调线上延长的,电机线只要10cm左右就行了 飞越68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