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BLADE MSR X的问题?

楼主(2014-10-06):
我有个BLADE
MSR X
,最近
电池
一接上,动遥控,尾浆,
舵机
都没问题,就是大桨不动,电池重装或不知道动哪里了就又好了。谢谢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这啥毛病!

网友A:
陀螺仪没有校正好

网友B:
电机挂了?

网友C:
对频问题

网友D:
昨天我也遇到电池接上,舵机能动,主尾电机没反应,主板灯闪不停,最后查明是对频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熄火开关打开啦。

网友F(2014-12-24):
接触不良,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不良,有虚焊
是主电机老是断电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插头的接触面有氧化现象,所以导致接触问题。

网友G(2023-04-13):
lz飞机还在么?出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