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木机的问题,小白跪谢。

楼主(2014-10-06):
看好a5水机,kt板的练手,练熟后想飞木机,不知道木机都是用啥木头,多厚的,x宝上哪家比较好。谢谢啦!

网友A:
巴尔沙木(轻木) 桐木 松木 层板

网友B:
------------------
--------------------
没有做过有翼型的kt机的新人小白还是不要做木机了吧,运气一般的话不会给你第二次调试的机会,摔下来就是一堆烂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尔沙木(轻木) 桐木 松木 层板

谢谢!一般做航模木板的尺寸都是多少?我看网上都是300*200的。尺寸大的飞机咋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没有做过有翼型的kt机的新人小白还是不要做木机了吧,运气一般 ...

我先研究kt板,然后木机,先攒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做航模木板的尺寸都是多少?我看网上都是300*200的。尺寸大的飞机咋整啊?

机身受力件都是木条,特别是机翼的主梁最好用松木配合碳纤维管,木片你买2毫米厚米长的。。。
不过不要对轻木本身的性能抱太大期望值,这玩意和饼干一样脆。磕不得碰不得。高手遇见风也得非常小心翼翼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受力件都是木条,特别是机翼的主梁最好用松木配合碳纤维管,木片你买2毫米厚米长的。。。
不过不要 ...

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