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用好盈80A电调只有2秒间隔的“嘀”,无法启动。

楼主(2014-10-06):
看说明书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我用的是K8和JR卫星接收,别的通道都正常,在K8软件里显示油门接收正常,信号线也连接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控是JR DSX11,谢谢指点!

网友A:
铂金电调和卫星不兼容,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成常规接收机就好了,不要用卫星,或者只能换电调,二者不能同时满足

楼主:
噢,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应该可以,我的两山寨卫星十K8十40A铂金十D10,第一次对頻总是不行!开发射机后上电,对不了,然后发射机重新对频,结果是全部舵机常就是电调无响应,掉电重连接就好了。
以后每次都好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