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PM2.52的3.3V电压!

楼主(2014-10-06):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玩家,我的APM2.52曾经因为3.3V电压坏了!                 后来换上了一个不同型号的3.3V稳压芯片!飞控又可以用了!
                     只是飞定高的时候,飞行器会忽上忽下的!怎么调参数都调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是3.3V的电压,而影响到了定高?(本人小白,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定高是靠气压计,弄海绵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是靠气压计,弄海绵包上。。

我气压计包有海绵,之前一直定高和定点,都调到可以钉钉子,好稳定的,也不会掉高度!
                      现在换了3.3V,定高怎么也掉不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也会影响定高这方面的,想确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气压计包有海绵,之前一直定高和定点,都调到可以钉钉子,好稳定的,也不会掉高度!
                 ...

可能是3.3v稳压芯片的输出纹波太大吧。。导致输出数据不稳定。

网友:
行车记录议挂上去好叼的赶脚

网友:
换上去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