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丢星原因

楼主(2014-10-0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4087667
前天第二次丢星后发了上面的贴,谢谢广大飞友热心指导,今天仔细试飞,终发现原因。
丢星应该是拍摄视频导致干扰,刚才找了个宽广的平台,摄像头待机,卫星8颗,点击拍摄视频,立刻掉到4颗,关闭拍摄,数秒内恢复,上升到20米左右再做同样测试,结果一样,拍照片没影响,初步判断是拍摄视频导致干扰,求解决方案。
同样位置不拍视频上升到100米,卫星11颗。拍了几张照片,一切正常,但是视频不敢试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确实有影响

网友A:
啥机器呢?如果是大僵,算是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器呢?如果是大僵,算是正常吧

PHANTOM 2 VISION+为什么大疆算是正常啊?

网友:
大僵的东西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出现

网友:
以前FPV时有RD32干扰H飞控搜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PHANTOM 2 VISION+为什么大疆算是正常啊?

那是疆黑一枚!

网友:
如果每次都會建議送修....

网友:
PHANTOM 2 VISION+   好几例了。    我看见至少三例

网友:
楼主您好!请发回返厂检测。

网友B:
不能把提意见的都归纳为僵黑吧

这事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是个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把提意见的都归纳为僵黑吧

这事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是个案

但那位真的是疆黑一枚,不信,看他所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把提意见的都归纳为僵黑吧

这事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是个案

开视频丢星论坛就他一个个案,手头v+玩好久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过确实常有搜星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那位真的是疆黑一枚,不信,看他所有回复!

看到他的主题飞丢了V+,估计就是心里有气发泄一下,人家好像买了不少DJI产品,算不上黑啊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情况,搜到8颗星后点击视频录像就下落到4个星,9月28日晚上大疆叫我二次返厂(关于第一次返厂是gps搜星搜不到,最多搜到4~5个星),发现确实飞机有问题,给我换新了。经过我的强烈要求9月30日就给我寄顺丰空运,10月1日就收到去试飞,发现一切正常了。这一点大疆值得一赞。另外@wangyu1204 难道一说大疆不好就说黑吗?我们作为用户就不能提意见和发表不满到情绪了?这么说我能不能定义为你是大疆的5毛?

网友:
GPS 受干擾, 用銅箔完全掩蓋, 效果顯著

网友:
今天我试了,是有影响,点击拍摄视频我的v+掉1到2颗星,关掉恢复。

网友:
你好,我的也是这样啊,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啦,我已经换了两台,前两台都是这样,后面这一台偶尔也会这样!

网友:
台灣飛友有發現P2V+在錄影的時候GPS的數量會瞬間減少,找到解決的方法是在GPS底下再加一層銅箔加強隔離干擾,雖然原廠已有一層銅箔,但是加了一層確實明顯改善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