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突然和控不能对频

楼主(2014-10-06):
早上飞还好着,无炸无异常,中午拿出去再飞,屏幕显示FS状态,拨动控的拨杆无反应,原来精灵和控不能对频了。反复按对频按钮对频也无效。控一直在手里无摔无磕碰,这是什么情况?现在精灵开机对频灯红灯长亮,就是不接收控的信号,无奈了求助各位。
..........期间试了各种办法,反复对频,升级中心版主控固件,转换NAZA模式都无效。真奇葩,我无奈了
确定接收机问题,准备第三次返厂了,从2月购买至今这是第三次了。看来我的精灵总是在路上。

楼主:
下午重找了台精灵,我的控成功与之对频,而我的就是不行,看来接收机有了问题,等大疆技术的支持

网友A:
我周围已有三例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周围已有三例类似情况

请问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只能返厂换新的了,估计是晶体老化导致频率偏移,不像软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返厂换新的了,估计是晶体老化导致频率偏移,不像软件的原因

2.4G有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返厂换新的了,估计是晶体老化导致频率偏移,不像软件的原因

只能这样了,由此感慨v2质量确实不如V1,虽然V1只是电池容量太小但是问题少,我的第一台V1还是二手直到卖掉也没有问题,现在换了V2天天跟着擦屁股,返厂的时间比飞行的时间长,感觉太麻烦了。
不知道卖到国外V2的质量是怎样的。反正我的信心正在一点点失去!

网友B:
我直接用FUTABA对频没有问题,换你朋友的控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FUTABA对频没有问题,换你朋友的控对一下试试?

换另外一台v2的控也不行,收不到2.4G信号更别说对频了

网友:
射频ic的晶体,不是你理解的传统72M可换的外插式晶体

网友:
我的那台换发射就好了,朋友两台换发射没用估计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确定是接收板问题,已经联系大疆做返厂处理了,一年没到返厂三次确实无语,是我碰到衰货还是整体质量不行

网友C(2015-03-09):
我的精灵2升级了iosd和图传配件后也是 显示fs,网上查是失控保护也就是遥控器没有対频,试着去対频,死活就是没有成功,対频指示灯老是红色。问大疆技术支持说是遥控失灵,要我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2升级了iosd和图传配件后也是 显示fs,网上查是失控保护也就是遥控器没有対频,试着去対频,死活就 ...

我的已经返厂过一次,也是不能对频,我借来一台精灵于之对频发现我的控是好的,问题出在接收机上,后来返厂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返厂过一次,也是不能对频,我借来一台精灵于之对频发现我的控是好的,问题出在接收机上,后来返 ...

我返修单都填好了下午发快递过去了,到时就知道是说明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FUTABA对频没有问题,换你朋友的控对一下试试?

大神,如何用futaba对频?  上电后需要掰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返修单都填好了下午发快递过去了,到时就知道是说明情况了。。。

接收机坏掉了,给我换了个新的(保修中)没有要钱,其他都测试正常,我从新装上了Q版图传和大疆osd有画面和参数了,不过p2没有之前那么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