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APM飞控维修与检测,2014年10月8日11:48:36更新

楼主(2014-10-06):
新手冒泡大家轻拍
网速有限  只上传了一个  后续再拍摄,大家有什么提问的欢迎探讨。
留个联系方式:
QQ:928375532
TEL:13333852822上班时间请勿打扰。
APM是我之前的用的2.5,

2014年10月6日21:30:59更新

2014年10月8日11:48:49更新

网友:
貌似楼主是技术党,听那咳嗽声,像极了泡泡,说维修,其实坏哪个,换哪个就是了

网友:
你想冒充泡泡

楼主:
泡泡让我发的  哎  帮助新人吧

网友:
哇。你认识泡泡

网友:
是不是检查各模块的供电线路就基本上了!

网友A:
我的APM红灯闪亮,无法连接地面站,无法解锁~~检查过3.3伏正常~~可否给推断一下~~谢谢

网友:
哥,多穿点衣服啊,泡泡老师也是清嗓子,可以吃点金嗓子喉宝,谢谢分享!

网友:
好帖,顶,
帮模友修过几块APM,最担心的就是怕2560烧了,因为换2560头大,还好这几块板子2560都正常。
期待LZ上如何更换2560及罗盘的焊接操作视频,有次帮模友修GPS换罗盘,焊上拆下,搞了10次才成功,差点把罗盘芯片给烫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红灯闪亮,无法连接地面站,无法解锁~~检查过3.3伏正常~~可否给推断一下~~谢谢

能否找到COM口?能找到还是连不上,应该是23157烧了(主芯片边上,10只脚的芯片),用放大镜看,上面是不是烧了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找到COM口?能找到还是连不上,应该是23157烧了(主芯片边上,10只脚的芯片),用放大镜看,上面是不 ...

谢谢泡泡老师,能找到COM口,电脑连接正常,3.3正常,就是不能解锁和连接地面站,红灯也正常闪烁~~

网友:
5883L是地磁计,3轴陀螺是MPU-6000里面的。5883L手工换很麻烦的,太烫了就坏掉。温度要控制在180~200左右。

网友:
好帖顶!  希望大家的板子不要坏哦

网友(2014-11-19):
大神,我的apm2.8连不上电脑,装上驱动之后,说设备运行不正常,apm上绿灯亮,黄灯频闪,想问一下是不是我apm坏了,上次连数传的时候,+-接错,把数传烧了,对apm有没有影响?我快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