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控制进水排水量来实现潜艇在水中的深度

楼主(2014-10-06):
如题有大大做过吗?

网友A:
想法不错,但不能控制下潜深度,只能控制在水面和水下。

网友:
有成品买,何必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不能控制下潜深度,只能控制在水面和水下。

不用传统的水袋,做一个水箱,把感应头放进去,在浅水塘这样的方案也许就可以。在河流的话,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

网友:
没有控制精度

网友:
楼主初中没学好吧

网友:
LZ这个简易的水位计不可行。实际上要控制潜艇深度很简单,就是在潜艇外面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水深越大,压力越大,而且成正比。只要处理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就知道实际处于的水 深了。然后在控制进水或排水就能控制潜艇的深度了。

网友:
这个就是液位控制器的原理!不过用到潜艇上不可靠啊

网友:
蒙汗药来了 ,光听听就够拉风了 ,老 牛13 了哦。

网友(2016-11-22):
这个不能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