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谁用mz24飞过hcp100?高频头对频成功,但通道映射是乱的

楼主(2014-10-06):
RT.用的高频头,遥控杆操作飞机有反应,但是舵机,油门反应是乱的,怎么调?谢谢了

网友A:
奢侈浪费啊。。
1、 设定对应手式。
2、设定对应通道的功能。
对着说明调那个动作不对调去对的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奢侈浪费啊。。
1、 设定对应手式。
2、设定对应通道的功能。

mz24接收接口定义和futaba的不一样,我试过把接口输出什么的都重新定义了,貌似还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mz24接收接口定义和futaba的不一样,我试过把接口输出什么的都重新定义了,貌似还不行

帮不了你了,我直接上的450 100 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了你了,我直接上的450 100 没搞过。

额(⊙o⊙)……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o⊙)………我看着像是新手么?好像还真是的,哈哈

我不看论坛等级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
mz24通道可以直接随便换的,换到飞机反应正常就ok了

网友(2015-01-11):
输出1通与6通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