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秋天来了,风也大了,板机不抗风,请问有什么抗风的3D机吗?

楼主(2014-10-06):
一直飞EPP3D板机,没风很好操作,现在风大了,不知道各位前辈飞哪款抗风的?

网友A:
50E或以上,轻松应对秋风

网友B:
飞过的板机里面9mmEPP水星最抗风,用kt做个也行,5级风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的板机里面9mmEPP水星最抗风,用kt做个也行,5级风无压力

不是说板机最不抗风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E或以上,轻松应对秋风

我想问50E的一些问题,这个级别的轻木3D机是不是抗风已经比30E等小级别好不少?吊机和蛇滚等动作难度比30E及其以下级别的如何?此外是用6S电池还是3S电池合适?因为70E我嫌大了不好放,我暂时将50E定位中级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50E的一些问题,这个级别的轻木3D机是不是抗风已经比30E等小级别好不少?吊机和蛇滚等动作难度比30 ...

一些暴力的需要惯性的3D动作,大飞机做起来更有利,飞机刚性越好功率越大当然越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板机最不抗风吗?

不见得,重的、稳定性好的板机抗风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