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14z是否能升级支持sbus?

楼主(2014-10-06):
本人2个老控,现在都不能支持sbus的接收机功能,而且也不支持最新的FASSTest, FHSS功能接收机,是否能通过升级软件或者固件来实现呢?总觉得换新控太不值得了。

网友A:
sbus是接收机的功能,关遥控器什么事。

网友:
电子产品都这样的吧,升级换代很快的。。不过你这2控是不错 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是接收机的功能,关遥控器什么事。

光有接收机,遥控不支持,有用吗?

网友A:
你买个6303或者6208,就可以用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6303或者6208,就可以用sbus

我现在就是用的6208并且sb,10c 可以连接遥控器,但是拨杆所有通道没反应

网友:
亮点在右边→_→

网友:
我记得14有专门的高频头啊

网友:
制式都不支持的话就不清楚了,升级应该也不行。厂家故意的。

网友:
鉴定完毕,楼主有米之人

网友:
不支持,,你听说过有产品能向上兼容的么?

网友:
不知控上高频头是否为TM-10、TM-14,是的话就支持FASST,控无需额外设置;
要用SBUS可以选用带有SBUS的接收机或者副厂接受,比如FrSky的TFR8SB,一根线接Naza V2,航拍用了很久,性能比较稳定

祝土豪楼主爽飞

网友:
当时都是好东西呢。

网友:
我的14mz就是因为制式落后了出的

网友:
建议楼主要出尽快吧。。过一阵28x交货了会有很多出14mz,18mz的

网友:
不行应该,遥控器不能设定舵机属性

网友:
sbus所有fasst老控都支持的,不支持sbus2而已,因不支持fasstest制式,sbus2只有fasstest接收才有,制式不能升级的,卖个14sg便行了3k不到今天才买的

网友B:
右边好控!

网友C:
这控被淘汰有点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