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十字盘

楼主(2014-10-06):
拆了个十字盘换轴承!在厨房烧的时候老妈在做饭!老妈一打岔.得!烧成土豪金了
胶上的 太多了看来就没打算叫换轴承!把与眼轴承的垫片都烧化了才拧下来。多亏我有备用的

楼主:
晕!轴承型号买错了

网友:
哈哈哈2楼好亮

楼主:
不知道 鱼眼塑料垫圈通用不!!!!!!!!!

网友:
这个要量啊

网友:
二楼亮啊

网友:
十字盘下面那个是宁在上盘的么,有丝口还是机器直接硬压在上面的

网友:
有的是丝扣,有的是硬压,有的是螺丝锁轴承盖。
不妥楼下指正。

网友:
这个工具不适合拆450的DFC倾斜盘吧

网友:
你这是破坏式更换轴承

网友:
十字盘掉油锅里油炸了

网友:
十字盘不知道会不会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