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质迷你250四轴(11.15更新)

楼主(2014-10-06):
[11月15日]零下五度室外飞行

试飞视频:

[11月12日]挂上GoPro之后,1804电机有点吃力了。。。

试飞视频:

[11月8日]照片和视频奉上:

试飞视频:

改进部分:
机臂采用可更换玻纤板,电机安装更稳固便捷;且机臂安装方式可缓解撞击对机身造成的损伤。

[10月6日]最初版本装机图和试飞视频。

全套重量(不含电池)共326克,其中机架(层板+轻木)共66克,零件(螺钉螺母+尼龙柱)共25克

试飞视频:

机架:层板+轻木框架+层板
电机:ZMR1804 KV2400
电调:BLHeli 12A 四合一
飞控:OpenPilot CC3D
桨:乾丰5030
摄像头:索尼700线
图传:TS351 5.8G 200mW

网友A:
听这声音感觉1804很吃力,还有重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这声音感觉1804很吃力,还有重心高了

可能是因为在室内的原因吧,我测试过1804的半油门拉力是150g,整机加2200毫安电池重520g,半油门悬停应该没有问题。另外,四轴重心无所谓高低,可以通过调PID达到满意的状态,重心高机动性更强。

网友B:
cc3d达到这个重量有些重了吧。。
我的250用的mt1806,apm飞控,不带电池270g。

网友C:
zmr的电机小心啊 电机绕线很乱 上次买了4个烧了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达到这个重量有些重了吧。。
我的250用的mt1806,apm飞控,不带电池270g。

你的机架是碳纤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zmr的电机小心啊 电机绕线很乱 上次买了4个烧了2个

我也发现了,有一个还有点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机架是碳纤的么?

2mm全碳。。。碳的密度也不低。。。不如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全碳。。。碳的密度也不低。。。不如轻木

碳板的比强度和刚度都比层板高得多。这个机架成本只要30元,比碳板的便宜一百多呢。

网友:
楼主还是学生吗 还在 寝室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板的比强度和刚度都比层板高得多。这个机架成本只要30元,比碳板的便宜一百多呢。

我那个碳的加工费100不到。。。不过这个机架真的很不错。。便宜炸了不心疼。而且保护设备。

网友D:
楼主的本本竟然是大疆和GoPro联合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本本竟然是大疆和GoPro联合出品的

大疆的CPU,GoPro的显卡,哈哈

网友:
机臂容易炸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碳的加工费100不到。。。不过这个机架真的很不错。。便宜炸了不心疼。而且保护设备。

哪里加工的啊?100块的碳机架真的不错啊!

楼主:
等我炸了出个检测报告,机臂是两层2mm层板中间夹10mm*10mm的轻木条,强度很高

网友E:
敢问楼主是什么电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加工的啊?100块的碳机架真的不错啊!

自己画的图。
加工淘宝搜 斌斌加工 确实很便宜。
别的店要1.5倍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楼主是什么电脑吗

电脑也是用轻木自制的,哈哈!惠普的ENV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