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ion 50安装问题

楼主(2014-10-06):
请问fusion 50尾传动杆的橡胶圈太紧了,安装时抹了油还是卡在一半了,进不去出不来,各位大神咋办啊

网友A:
机子里会自带一根透明塑料杆,也就是装尾管用的,你需要量好长度,然后用它把轴承跟固定胶圈推进去,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里会自带一根透明塑料杆,也就是装尾管用的,你需要量好长度,然后用它把轴承跟固定胶圈推进去,明白吗 ...

明白了,但是还是进不去啊,可能是我胳膊太弱了

网友:
我来拿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但是还是进不去啊,可能是我胳膊太弱了

额,不会吧,我按的时候很顺利。。。

网友:
会不会装反了?

楼主:
啥叫装反了。。。

网友:
橡胶圈是不是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B:
我才装了fusion50,多抹点油啦,挺顺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装了fusion50,多抹点油啦,挺顺畅的

啊啊啊,难道我拿到的是次品?侧板和底板对不上孔,脚架也紧得一比,尾传动也TM紧,跟卡住了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啊啊,难道我拿到的是次品?侧板和底板对不上孔,脚架也紧得一比,尾传动也TM紧,跟卡住了似的,,,, ...

不会吧,我安装一直都挺顺利的,多上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安装一直都挺顺利的,多上点润滑油

可我现在是拿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我现在是拿不出来了

随机不是有配透明的管子么?使劲捅出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机不是有配透明的管子么?使劲捅出来就是了,

现在就是怎么使劲都出不来,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还是使得劲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怎么使劲都出不来,还有别的办法吗

就橡胶圈在里面?往里面加点润滑油,实在不行肥皂水,洗衣液反正能润滑的东西,再往外面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橡胶圈在里面?往里面加点润滑油,实在不行肥皂水,洗衣液反正能润滑的东西,再往外面捅

谢谢大神,搞了点肥皂水,一桶就出来了,可能是我上油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