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X3装机调机重新开始

楼主(2014-10-06):
停飞了大半年...最近重新开始折腾,嗯...直接上图好了。出掉了之前的450,新入了Xxxxx3

先来我入模的第一架机机...飞越450,各种杂交,尾桨和平衡翼用的还是KBDD的,哈哈,后面那架是济公的飞越450,还是第一次聚会的照片了。

X3到了。哈哈哈。准备国庆开装

电装到了。好盈50a v3,花牌2520 1880KV电机,kst315*3,三轴和尾舵机用的是之前450上的kbar

忘记叫日王帮我顺便焊下电机了,自己动手吧。

定制版的瑟福1500mAh 电池,飞起来相当给力..normal模式下航线8分多钟。内阻什么的据说相当低。

回家前搞好模拟器,就不用带windows电脑回去了。

准备开装....拍摄于10月1日晚。

机身都装好了,嗯...主轴不容易插进去第三个轴承座....左右对换了位置之后,稍微容易点,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

安装旋翼头和十字盘,泰式板块的很多帖子都忙了不小的忙,顺便说一下,小齿盘和单向被我装反了...结果上了螺丝胶..十字螺丝断了一个在里面...
三个螺丝拧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问题。而且三个螺丝的话没有四个螺丝来的平,照片。

仔细看里面有个螺丝断里面了

最满意的还是尾巴,相当顺滑

电机装上的样子...

完美...KST315配的舵机臂好长啊...估计都有20MM,X3说明书好像要求是13.5MM,结果我只看了图片上有4个孔,没实际去量。
球头往舵机臂里内移了两个孔才行。

差不多装好了...忽略那糟糕的布线吧...实在是塞不进肚子里....装机断断续续花了将近5天的时间,国庆么...到处喝喜酒....哎..连喝4天

装好的样子....

飞场就在自己田地的边上...很近的说...小毛驴骑过去3分钟
首飞老爸也去看了...我脚那叫一个抖啊...2014年第一个电啊...上去飞了没几分钟就下来了。开3D翻了几把。十字盘感度和尾巴感度都有点高...问朋友借的电脑调kbar,只能回杭州再调了。

今天早上的照片,3个电,国产D10神控,看到 instagram 上面老外也有在用

中午充好电,继续飞...今天就飞飞航线...8字...感度没调么...

沙发继续...发骚骚照

有木有模友玩 instagram 么  求关注  mrfufufufu

楼主:
占个沙发继续

网友A:
X3真不错,请教一下,你选的KST的什么型号的舵机?我是红色的2215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得多少?还有富丽的那个电机到底如何啊

网友:
傅总吊炸天,恭喜重回魔界

网友C:
园子兄威武啊

网友:
赶紧上视频

网友D:
园总吊炸天啊。。。马上进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园子兄威武啊

还需要假总多指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真不错,请教一下,你选的KST的什么型号的舵机?我是红色的2215

kst315 蓝色版的~你淘宝能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得多少?还有富丽的那个电机到底如何啊

额…电机是花牌的   不算控,接收,尾舵机和kbar的话是2000不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园总吊炸天啊。。。马上进入状态

鱼总求指导哇~我现在是你们的小弟~

网友E:
小园子V5,改天来飞起

网友F:
请问瑟夫电池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瑟夫电池哪里买的

群里订做的...嗯 淘宝上我也不知道哪里能买...要是后面知道了。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园子V5,改天来飞起

好的,日总~到时候顺便帮我看看飞机状态怎么样~自己第一次装机还真有点慌

网友F:
问下X3调机  调哪几方面   能详细说下嘛   我也买了X3还没装 配置和您几乎一样  就是不知怎么调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X3调机  调哪几方面   能详细说下嘛   我也买了X3还没装 配置和您几乎一样  就是不知怎么调机呢

照着说明书超级认真的装~然后狂翻论坛的装机调机帖~会碰到很多问题的~最好找人问问

网友G:
请教V3陪花牌2520,在用什么频率和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V3陪花牌2520,在用什么频率和进角?

进角12,频率16的~不过我没开定速的~这么设置纯粹是为了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角12,频率16的~不过我没开定速的~这么设置纯粹是为了省电…

嗯嗯~之前试过,16频率可以多飞30秒

网友H:
请问楼主尾舵机用的什么?

网友:
好机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尾舵机用的什么?

银燕的ES9258, 之前450上拆下来的,还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目前有金鱼尾,还没开始调

网友I:
请问苹果电脑系统怎么玩模拟器啊?

网友:
楼主  你mac 上 玩的模拟器 在哪里下载的啊 ,     求地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苹果电脑系统怎么玩模拟器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130&extra=

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130&extra=

参考这个帖子。

谢谢,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