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700 配多大电机齿合适

楼主(2014-10-06):
买了一台sab700 电调已经有了蝎子160A。现在考虑买蝎子4525 520kv 电机 ,。原机配21齿电机齿能用吗。不行需要配到多大电机齿。谢谢

网友A:
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http://heli.dacsa.net/calcv3/Default.aspx

帮你算了算,21T的电机齿,12s全油门的转速是2500。60%油门的转速是2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http://heli.dacsa.net/calcv3/Default.aspx

帮你算了算,21T的电机齿,1 ...

我是新手不大懂,你意思不换用这个21电机齿也行吗?

网友A:
差不多。新手飞行,2000的转速可能还有点高。个人建议把转速控制到1800以内(比如用50%甚至40%的油门)。噪音,震动都会降低很多。续航时间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新手飞行,2000的转速可能还有点高。个人建议把转速控制到1800以内(比如用50%甚至40%的油门)。噪 ...

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拉多长的桨?
如果是710的话,1600左右都够飞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拉多长的桨?
如果是710的话,1600左右都够飞航线了。

原配的桨690的,我只是想知道我160A蝎子电调配4525 520kv电机,用配来的21电机齿合适吗。

网友C:
完全適合。我的也是21T。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適合。我的也是21T。沒有問題。。。。。。

谢谢。那我就放心买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