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自稳状态掉速,请教大神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06):
配置如图。定点模式在两百米都能正常降落,但是自稳模式在百米情况下就掉速,最后时上时落,直至坠机,搞不清楚状况,在此请教。谢谢大家!
补充一下具体情况:坠机后电机还有转速的,也是一时慢一时快的状态,直到遥控靠近加锁才停止!

网友:
3DR 915 是啥?

网友:
装个席梦思试试

网友:
气压计?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堵转

楼主:
哦哦!谢谢你!有什么解决方案的吗?

网友A:
可能是气压计不行了,换个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气压计不行了,换个飞控试试?

好的!先谢谢你了!

楼主:
好的!谢谢你回答!

网友B:
你的飞控是不是没有壳子啊??如果有外壳  气压计那块有没有海绵盖住啊??

楼主:
有外壳!而且还加了一个保护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控是不是没有壳子啊??如果有外壳  气压计那块有没有海绵盖住啊??

有外壳!而且还加了一个整体保护纸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