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x自动调参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6):
pixhawk 3.1.5定高稳定后开启自动调参,跳舞了一会儿就停了,地面站显示autotune failed(自动调参失败),是什么原因?试了3次都这样。还有一个问题,降落的时候失误飞机翻了,然后pix绿灯长亮,2声2声地响,无法解锁继续飞行,要重新上电,地面站语音提示“no dating for 20 seconds"秒数是不断增加的,听的不知道对不对,这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调参的时候不能连接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的时候不能连接数传

真的吗?真没想到,好的。我下次拆了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真没想到,好的。我下次拆了试试,谢谢

泡泡教程讲自动调参的那一课 有提到这个,你没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教程讲自动调参的那一课 有提到这个,你没看吗

看了,没听到这句啊。。。。非常谢谢,我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