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加速管的问题

楼主(2014-10-06):
问一下 OS 105HZ 能用 亚拓90的加速管吗  还有救是这加速管好坏有什么区别   他除了声音不同外 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加速管实际应该叫谐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管实际应该叫谐振管。

意思是好的加速管可以减少引擎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好的加速管可以减少引擎振动?

非也非也,谐振就是良性共振,指管子的谐振频率与发动机最高转速相等,(用谐振反射波把过多排除的部分混合气压回去)从而提高两冲程发动机效率。

网友B:
加速管其实叫消音器,你摘了管子给我飞飞,声音比二踢脚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管其实叫消音器,你摘了管子给我飞飞,声音比二踢脚还大

除了控制声音外貌似还有其他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控制声音外貌似还有其他的作用

给油箱加压,主要作用是消音,没有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控制声音外貌似还有其他的作用

我拆了飞了一次耳朵都快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飞了一次耳朵都快聋了

看了一些加速管的说明  貌似好的加速管能影响发动机的效率 和燃油量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原配的加速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原配的加速管呢?

贵了一倍多,而且我比较喜欢黑色

网友:
现在的黑色质量没有当时做得好了。

网友(2015-05-28):
就是邮箱加压,消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