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大桨转速应该多少转

楼主(2014-10-06):
如题

网友:
普通飞行2千多点,特技模式3千多点吧

网友:
YT 自己说的,325桨最高转速2800rpm

网友:
一般2000到3000。自己试试看,在满足动力和自己飞行风格的情况下尽量低点

网友A:
我就知道油门最低0转

网友B:
自己测量一下旋转面半径,算出桨尖线速度,不超过0.75马赫就是最大转速(否则必炸无疑)!小的话自己感受,够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油门最低0转

谁说的?风吹过来反转就是负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量一下旋转面半径,算出桨尖线速度,不超过0.75马赫就是最大转速(否则必炸无疑)!小的话自己感受, ...

这个解释很专业。真机也是这么定转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很专业。真机也是这么定转速的么?

是的,真机转速永远恒定的,桨尖线速度超过音速会产生激波,桨叶太长会打到尾梁!一般就是增加桨叶数量或者增大桨叶面积来解决升力不够的问题,不过都有个度!

网友:
如果450桨的直径按700mm算,

最高转速就是 342 * 0.75 * 60 / 3.14 / 0.7 = 约7000转。

网友:
正常3000差不多了 飞的时候自己数数看

网友:
之前看王周海有飞4000转的 相当暴

网友D:
325桨 我一般是最低3200转 最高4000转。 3800转以上定速较好。
360桨 最低2800转 最高3800转,3400转以上定速好
都是飞3D。
航线2800转怎么也够了。

网友:
看自己喜欢吧。

这里有3d飞2200转、也有4500转的。

网友:
普通飞行2200转/分,3D飞行2700/分,大概如此吧。我做十字钟摆和自旋钟摆转速大概2800多一点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D:
325桨 我一般是最低3200转 最高4000转。 3800转以上定速较好。
360桨 最低2800转 最高3800转,3400转以上 ...

你这个回答最靠谱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