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发现一个新问题,请客服和DJI售后重视。

楼主(2014-10-06):
本人S800 EVO+A2大概200个起落了,机器已经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也时刻检修和维护着。

今天闲来无事,出去拉锯和测试电池留空,一直极限的飞远,感觉大概300米左右(遥控使用的是T14SG,接收使用的是A2自带接收),感觉时而受控、不受控。就打自动回航,结果没反应,马上取消,并切姿态,然后操控,飞机依然受控(一键回航无效),等把飞机拉近到100米左右,再打回航,正常回航了。

而且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我又换了一个电,再次远航,在飞机受控的情况下,超过200米元,打一键回航,均无反应(此时操作飞机其他功能均有效)。只有飞机近距后,大概100米左右,打回航才有效。

请问这是否是一个BUG?怎么解决?

本人十多年老鸟了,还好有经验,眼力好,留空时间也够。如果换一些新人,如果操作不慎,或者慌乱操作,很有可能在空中耗尽电量而造成事故,请重视。

注:(两次起飞都严格搜星足量,并无红灯闪烁后才远航的)。

网友:
没试过,但的确值得一试,谢谢共享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飞到500米远,出现不受控,打返航无反应,后来用锁定航点飞回来的,回来都不够电慢慢降落差不多硬砸下来的。估计是打返航需要等待几秒然后爬升20米的时候不够电爬升。。。。。所以没返航

网友:
我也去试下,500米,有点远……

网友:
可怜的娃,赶紧去DJI烧烧香

网友:
哈哈哈哈……还好,还好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使用内置接收机时天线末端是否成90度摆放,并尽量安装在机身下方开阔的地方;
您的情况我们已悉知,后续会进行验证。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验证的怎样了,盼后续

网友:
表示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500米就失控,但好在自动回航了!!!到底是T14SG的问题还是A2的接收机问题,待我下次用FUTABA的接收来验证一下!

网友:
对内置接收机一直不信任

网友:
等待DJI给实验结论

网友:
我只遇见过一次失控的情况,还行,自己回来了

网友:
t8fg 悟空 gps模式飞两公里还有信号

网友:
请检查A2接收机天线是否互为90度摆放,这样可以获得最佳操控信号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是否有IOSD数据可提供?~

网友:
说内置接收机问题,但是 经常有人用精灵2 飞N 公里( N<5 ) 难道精灵的接收比 A2 的好 ?

网友:
应该是做增程了才能飞5km

网友:
有人给14SG做过增程么?

网友A(2014-11-17):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次,后来回来看数据,发现和距离没有任何关系,是飞远了飞到一个卫星被遮挡的地方,星星不够了,飞行控制就自动切姿态了,从而就没有执行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次,后来回来看数据,发现和距离没有任何关系,是飞远了飞到一个卫星被遮挡的地方, ...

有点道理,楼主有注意当时的gps数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