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用全自动跟踪天线方便吗?

楼主(2014-10-07):
      为了远距离看清图像,想换双接收的显示器,这样就好装蘑菇天线和平板天线,图像质量肯定能改善,但看到有人用全自动跟踪云台,加GPS模块、高增益平板天线大概3000元,我想这个肯定更加稳定,不知道这里的朋友对这个全自动跟踪天线使用情况的经验、看法怎么样?

网友A:
绝对优于双天线的接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优于双天线的接收啦。

主要是能自动跟踪,这一点太吸引我了。

网友B:
太贵了 我还是喜欢双接受的 效果也很不错啊 要搭配好 也没问题 不过要是穿云那些 肯定就要AAT这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 我还是喜欢双接受的 效果也很不错啊 要搭配好 也没问题 不过要是穿云那些 肯定就要AAT这货了!

双接受的我也觉得方便是不错,可以单兵作战,但是飞八轴,眼睛盯在屏幕上,稍不注意就雪花了,马上就要调整平板天线的角度,有点麻烦,如果有这个全自动跟踪天线应该能避免雪花,不会丢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接受的我也觉得方便是不错,可以单兵作战,但是飞八轴,眼睛盯在屏幕上,稍不注意就雪花了,马上就要调 ...

多轴,可以用平板
距离不远 ,是可以的。

多轴尽量在视线内飞。

有必要还是换个三叶,四叶天线比较好,无死角。

网友C:
国外网站见过,有点像雷达

网友D:
使用lightbirdge吧,直接上高清,距离远不说,改装也方便,最重要是超级清晰!

网友:
携带不方便,这个以前是玩fpv用的,航拍用这个没什么必要,飞不了那么远。

网友:
可以尝试,有利尔无害啊!

网友:
身边多位飞精灵的哥们都用这个了,除了携带问题,可以满足你更高,更远,更强的愿望

网友:
有自动跟踪双天线就免了

网友E:
感觉没必要,你飞多轴要超视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网站见过,有点像雷达

T宝有卖的

网友F:
楼主,能分享怎么安装的吗

网友:
aat 图像跟稳定 效果更好 关键不用实时调整 天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lightbirdge吧,直接上高清,距离远不说,改装也方便,最重要是超级清晰!

高清信号延迟到现在一直解决不了啊,再说高清的距离标称是在1200米,实际使用中距离还要打个折扣,我也想用高清,但好多问题没有解决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没必要,你飞多轴要超视距吗

不一定超视距,但它能确保没有雪花点,眼睛看了舒服啊,有利于拍摄质量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分享怎么安装的吗

你在百度视频中搜索:全自动跟踪天线,里面有测试说明和安装方法。

网友G:
如果以高清為目標!這不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以高清為目標!這不適用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如果用全自动跟踪天线,主要是想解决距离稍远一些就出现雪花点这个后顾之忧,个人认为,没有丢图像和没有雪花点就可以专注画面的拍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清信号延迟到现在一直解决不了啊,再说高清的距离标称是在1200米,实际使用中距离还要打个折扣,我也想 ...

那是谣传啊,或者说是初期用户个别场景下的情况,lb飞个把公里很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以高清為目標!這不適用

什么时候试试lightbridge吧,已经入手2套,新固件果然给力。。。

网友H:
以前打算这么用,可是aat一直闲置中……单接收1km以内图像还算稳定,2km可以接受,感觉也够用了。aat用用就知道了,一个人玩太麻烦。

网友:
是的 全自动跟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谣传啊,或者说是初期用户个别场景下的情况,lb飞个把公里很轻松的。。。

份量比原图传增加多少?精灵2 能装不?是想弄这个试试看,怕小精灵飞不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份量比原图传增加多少?精灵2 能装不?是想弄这个试试看,怕小精灵飞不上去。

我现在精灵2就用这个,很不错。。。另外还换了945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精灵2就用这个,很不错。。。另外还换了9450桨。。。

说这个高清延迟还是不能解决,如果五、六万的高清会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这个高清延迟还是不能解决,如果五、六万的高清会好很多。

敢不敢自己买个试试。。。都说是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不敢自己买个试试。。。都说是谣传。。。

     因为有延迟,所以我不敢买是真的。 看到很多介绍这个高清图传的帖,几乎都说到延迟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C7%E5%CD%BC%B4%AB)。
        另外,该帖楼主也在两个月后再发心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968437#lastpost),说(卡顿现象已得到比较好的改进),但没有看到更多关于该图传实际使用的体会。

    你说是谣言我也比较相信,毕竟你是高手,你使用过,你有发言权,你的建议我非常看重,我也想买只装在精灵上,并且你也试飞过,精灵能承重。但那个五、六万的我现在不可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精灵2就用这个,很不错。。。另外还换了9450桨。。。

9450比9443耗电,得不偿失

网友:
对这玩意儿一点概念也没有~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米多上AAT没坏处(没用到这么强的功能不说,万一要用时,没有就尴尬了)可靠稳定都不错。如果只是短距离飞行,那双天线真心满足了。一般飞固定翼上AAT,多轴的话,你要是不航拍,自己玩,就没这必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使用lightbirdge吧,直接上高清,距离远不说,改装也方便,最重要是超级清晰!

延迟问题解决啦??!

没解决我用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延迟问题解决啦??!

以前不知道,但现在一直在用,没有感觉明显延时!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使用lightbirdge吧,直接上高清,距离远不说,改装也方便,最重要是超级清晰!

请教下  如果用lightbirdge高清图传的话    飞手的视角和云台手的视角是否一致 ?  如果不一致怎么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  如果用lightbirdge高清图传的话    飞手的视角和云台手的视角是否一致 ?  如果不一致怎么配?[/ ...

lb支持双路视频,多配个地面端而已,但目前正式版固件有限制,未来相信会支持,毕竟双路视频目前是同时传输的;由于全部使用的2.4g信号,所以另外用传统5.8g图传也可以。。

网友K:
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L:
这是高大上的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高大上的设备啊。。。。。。。。
想弄一台,虽是拿出去有点麻烦,但图像稳定,有利于拍摄。

网友L:
很有意义。您就先弄吧,弄好了,我也上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