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8FG飞翼混控舵量设置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10-07):
准备玩飞翼,混控已设置完毕,目前的问题是用默认舵量的话,升降没问题但是副翼舵量过大。我将1、6通道行程设为35%后副翼行程合适了,但是升降行程也随之变小了。请教:任何能在升降行程保持100%的情况下将副翼行程减少!坐等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琛岀▼閮借100%锛屽湪dr閲岃皟鑸甸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琛岀▼閮借100%锛屽湪dr閲岃皟鑸甸噺

楼上的语言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语言我看不懂!

网友A:
我用手机发的,不知怎么乱码了!
行程都设100%用dr调舵量

网友:
机型选 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手机发的,不知怎么乱码了!
行程都设100%用dr调舵量

用dr调舵量?说明书没找到,劳烦您给个教程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