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0.6号拍的大庆龙凤湿地画面中精灵有两次抖动

楼主(2014-10-07):
新手10.6号拍的大庆龙凤湿地画面中精灵有两次抖动不知道原因
配置是精灵2 狗3+ 大疆3D
云台
图传
是832 接收是鹰眼双天线昨天飞出去1300米 高72米

网友A:
用GOPRO3最大的毛病就是广角畸变,所以拍这种没有高建筑的物体时最好把高度降低,然后尽量用高速航线拉过,即使你要俯角镜头多点,最好选择窄角模式或者中角模式,不然看着很难受的。

网友A:
还有,关于画面抖动果冻问题,一直是航拍的焦点,在排除机体大幅度震动以外,大家可以尝试下在减震球里面塞点海绵,效果好不好要自个尝试了才知道,这些都是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1300米?有情况也是正常!

网友C:
控的訊號!不穩定也會抖動
起動失控反航!間接性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