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帮看看APM自动调参后的状态,是否算稳定了!

楼主(2014-10-07):
  第二次自动调参后的测试:

  第三次自动调参后的GPS定点测试:

  这样算是稳定状态么 ?

求教中。。

网友A:
说实话,一点风都没有,飞得还这么慢,看不太出稳不稳呢。我的默认参数这样测试也很稳定的。暴力飞行急刹车和有风定点悬停,还有高速降落就能看出稳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一点风都没有,飞得还这么慢,看不太出稳不稳呢。我的默认参数这样测试也很稳定的。暴力飞行急刹车 ...

早上时间,确实基本无风!大致理解了,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一点风都没有,飞得还这么慢,看不太出稳不稳呢。我的默认参数这样测试也很稳定的。暴力飞行急刹车 ...

高速降落基本上都要波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