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航模用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14-10-07):
现在,电动航模的飞行时间都不太长,受制于电池的容量,最近发现某宝上有一种柔性电池板,是否可以再滑翔机的机翼上铺一层电池板,最薄的才1mm,这样即使太阳能发电不能完全带起飞机,是不是也能延长飞行时间呢、。请高手出来啦,这样是否可行,如可行,怎么跟电池接线呢?

网友:
大机翼面积,小翼载核可以试试。

网友A:
电池片发电功率不稳定,肯定不能跟电池直接接线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啊,这个问题通过设备应个可以调整,就不知道论坛里有这样的高手吗

网友B:
能否延长飞行时间不确定,因为增加了光伏电池后,重量增加了,光伏电池产生的电力如果连增加的重量都承担不了,那肯定不能延长飞行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的只是一个想法,因为现在谷歌的太阳能滑翔机已经出来了,他那个很大,载重50公斤,但是他们用的是什么电池板,效率怎么样?现在一般的太阳能电池转换率基本不超过20%,薄膜型的更少,也就是百分之十二三,他们用的转换效率是不是很高?夏普好像出了个转换效率达到40%以上的,但是目前肯定考虑不了,我估计是天价
如果电池板解决了,那太阳能板到锂电池的线路肯定还要解决,就是想如果网上的高手看到了,是否能有这方面的技术,说出来我们大家学习下

网友: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实际应用难啊

网友:
国内近两年有太阳能飞机比赛的,翼展一般在3米以上,但是用的不是薄膜电池

网友:
可以造价也不便宜

网友C:
个人千万别折腾这个,没什么意义,还不如搞个飞艇,顶上贴点意思意思

坠机可是很多原因,损失很大的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人发太阳能的吗,不过这东西不太稳定吧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实际实施起来难题N多.不建议!

网友:
鑳介噺瀹堟亽锛屽鍔犵殑杞借嵎鎵

网友(2014-11-06):
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网友(2015-01-02):
引用 网友C:
个人千万别折腾这个,没什么意义,还不如搞个飞艇,顶上贴点意思意思

坠机可是很多原因,损失很大的

这个最同意
航拍什么的飞艇最好

网友:
用高效DCDC与电池相连其中加上防反充电路即可,可提供部分电流延长电池有效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片发电功率不稳定,肯定不能跟电池直接接线的。

正因为不稳定,所以才接电池缓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不稳定,所以才接电池缓冲一下

太阳能电池片的输出功率是随环境因素(光强、光照角等)和外部负载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光伏发电都需要接最大功率点追踪控制器(MPPT)给电池充电,直接接电池效率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否延长飞行时间不确定,因为增加了光伏电池后,重量增加了,光伏电池产生的电力如果连增加的重量都承担不 ...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它产生的升力不足以克服自身的负荷,用着就没有意义了。但本地有模友用于地面给电瓶补充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它产生的升力不足以克服自身的负荷,用着就没有意义了。但本地有模友用于地面给电瓶补 ...

能否充电要看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也就是面积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