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载机可否用太阳能电池板补充电量

楼主(2014-10-07):
现在,电动航模的飞行时间都不太长,受制于
电池
的容量,
FPV
飞行的时间长,就要带大容量
电池
,又给航模飞行增加了重量,最近发现某宝上有一种柔性电池板,是否可以再
滑翔机
的机翼上铺一层电池板,最薄的才1mm,这样即使太阳能发电不能完全带起飞机,是不是也能延长飞行时间呢、。请高手出来啦,这样是否可行,如可行,怎么跟电池接线呢?

网友A:
丢一次伤不起啊!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流很小,补充那点电量不够转几下的吧?除非翼展非常大,可能才会有很有限的作用。

网友C:
你没看太阳能电池的重量和效率?

楼主:
不是一般电的航模也就是玩十分钟吗,死胖子三小时得配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D:
转换效率太低了

网友E:
不现实!反正我们学校航模队的太阳能飞机都做得奇大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