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四轴定点模式问题

楼主(2014-10-07):
我的cx20手动飞行很容易悬停 但切到定点模式就左右抽搐一样乱飞  无法稳定下来悬停  桨叶已经换新的了  请各位大神指教是什么原因 多谢

网友A: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罗盘原来就是外置滴  还是会飘来飘去

网友:
教程没看仔细哦, 罗盘方向要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