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450L装完,感觉很不错。

楼主(2014-10-07):
前段时间把SportV2改成480飞,感觉皮带的尾巴表现还是有点不太满意,特别是操的猛的时候会锁不住尾巴。前几天学高手把飞机自旋飞到天上再自旋下来,作了几次终于炸了。炸的比较厉害就乘机把机身换了。
买了富丽465机身,亚拓尾波和传动杆,旋翼头是原来买的飞越头,电装全部用原来480上的。试飞后,给我的感觉是飞机变得更暴力了,反应更灵活,转速没变,但螺距反应更及时,总的来说很爽。另外吐槽一下富丽的对转些,直接在空中飞扫了。
下回还是换成亚拓的放心些。没录视频,上点图。

网友:
  哈哈~ 同型机一顶

网友:
也有一架的顶。

网友A:
楼主 小弟最近也在想  是不是换机身   问问楼主  富丽465能不能用飞跃450pro的尾管固定座?旋翼头可以通用吗,还有那些不通用,需要换。谢谢了

网友:
直升机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小弟最近也在想  是不是换机身   问问楼主  富丽465能不能用飞跃450pro的尾管固定座?旋翼头可以通用 ...

机身就带的有尾管固定座啊。基本没啥不通用的。机身上少的东西都跟飞越通用。

楼主:
多飞模拟器就行了。难才有乐趣嘛。

网友B:
蛮好看的,起码比PRO空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好看的,起码比PRO空间多

不喜欢Pro啊。换舵机臂太麻烦。这个空间确实多,布线还算比较方便。

网友C:
同机型帮顶,对转齿必换亚拓黑色,不然,温柔航线都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机型帮顶,对转齿必换亚拓黑色,不然,温柔航线都扫齿……

是啊,配件刚刚到,一会去换了。

网友D:
国产山寨有时还是可以用的,就是传动件需要改。

网友:
我也同一型號,我也頂一個

网友:
对转齿可用7075金属的,飞了大半年炸鸡N次,没有扫对转的担忧

网友:
正好俺的450PRO飞了一个寿命周期要换6S电池,正好换450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小弟最近也在想  是不是换机身   问问楼主  富丽465能不能用飞跃450pro的尾管固定座?旋翼头可以通用 ...

  这机身因为加宽了! 尾管座不通用! 十字盘导轨,主轴承座,马达固定座以及机身连接件都不能通用!    旋翼头,转动部件和尾管以及整个尾部总成可以通用!  尾舵机固定座实际是通用件!但得加个垫后铝块件才能适用!

网友E:
楼主 为什么不用并冲板呢?接线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为什么不用并冲板呢?接线好复杂的样子。

两块电压不太一样,平时是用并充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山寨有时还是可以用的,就是传动件需要改。

传动全部改亚拓的了。富丽的齿确实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