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Futaba 14SG控DJI GoPro H3-3d云台 俯仰控制问题

楼主(2014-10-07):
Futaba 14SG遥控器Naza V2 飞控
DJI GoPro H3-3d云台
飞控用S-Bus连接
云台的俯仰设置在遥控器的左边滑动杆(LS)上。下面图中红色箭头和红色圆圈中表示的那个滑动杆。

现在问题是用滑动杆控制云台俯仰的时候是一跳一跳的上下。不是平滑的上下。
以前用飞越GoPro时也是这样设置,但是飞越云台上下俯仰滑动是平顺的。
问下这问题咋解决?谢谢了~

网友A:
futaba的那个拨杆似乎是有级的。
楼主自行感受一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那个拨杆似乎是有级的。
楼主自行感受一下是不是。

是的。 遥控器那个杆确实是有级的。
但是同样的遥控器,原来控制飞越云台。云台俯仰上可以很慢的匀速俯仰,现在换H3-3D了。俯仰速度一慢就出现一顿一顿的。
如何能处理好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遥控器那个杆确实是有级的。
但是同样的遥控器,原来控制飞越云台。云台俯仰上可以很慢的匀速俯 ...

等着DJI出云台的调参吧  现在只有精灵的云台能调感度  估计DJI也不会出了  因为出了调参 精灵就不好卖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好阴谋论。

网友:
楼主   你的7008SB是如何连接V2的   14sg控内要调什么,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看我帖子

网友:
我的14SG和3D云台也是这个样子,用LS来控制俯仰都不是很顺滑,总是感觉一卡一卡的,望老魔头能指点迷津。

网友:
把遥控器拆了,LS和RS上的弹簧压片稍微撬起来一点点,就木有卡顿感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在遥控器里调整通道的舵机速度

网友:
14sg可以调整舵机速度,你调到25或26看看,舒服多了

网友:
H3-3D云台太久没更新了,感度调整的功能尽快出啊。现在的云台软件啥功能都没,感觉很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