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幻影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07):
飞翼幻影2000  80涵道  飞行中全油掉高度,关油门又仰头式怎么回事???
望大家给我出点办法?

网友:
全油掉高度可能机翼有下压的效应,检查机翼安装角度或者舵面是否有向下角度;关油门抬头应该是头轻了

网友:
顶同意楼上

网友:
你买的PNP吗?我的PNP装上接收机就直接飞,几乎不用微调

网友:
是不是油门和升降关联了?

网友A:
重心问题、、重心靠后了、全油门速度快升降舵效明显而且升降舵可能是顶杆舵量 所以下压机头 但是速度小了 舵效差了 升降舵不足以下压机头 头轻问题就出来了  建议前移电池 升降舵修正拉杆舵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重心靠后了、全油门速度快升降舵效明显而且升降舵可能是顶杆舵量 所以下压机头 但是速度小了  ...

谢谢 和我的想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