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5 AUX2 还有MS5611如何连接?

楼主(2014-10-07):
MWC 2.5 的AUX1接第5通道, 3档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用同样的接驳方法, AUX2原完没有返应.
是否AUX2是假的?

还有MS5611如何连接?

网友A:
config 文件发上来看看。

也许是没有定义 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 文件发上来看看。

也许是没有定义 Aux2。

好的, 回家看看

楼主:
还是说MWC自带气压计

网友:
我也自己装了一个,不过到现在也没调好,之前难受是电调没校准导致错误,后来就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