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还是蛮稳的 收回之前的初上手评价

楼主(2014-10-07):
之前FC40开箱后,因为没做任何校准,就进行了试飞,结果是漂得一塌糊涂,今天有空进行了IMU的简单校准以及罗盘校准,立马变得非常稳,已经和我校调出来的APM的最好状态一样稳

就是还有轻微的定向漂移,不过我相信略作调整就能达到完美状态,超过APM是肯定的,我收回以前对DJI的太漂评价,保留对定高的评价,觉得定高还是有点微微掉,可能跟没有覆盖海绵有关系

楼主:
顺便建议大家买精灵的话 买FC40版本

FC40版本就是精灵1加上了V2飞控
保留了精灵1机身对电池的强大兼容性可改造性
附带的摄像头用作航拍略微不足,但是对新手很够用
而且它还升级了5.8Ghz遥控 避免干扰
他还预留了云台供电线
价格比精灵2低不少 只比精灵1略贵

网友:
过来看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建议大家买精灵的话 买FC40版本

FC40版本就是精灵1加上了V2飞控

我的第一台精灵1 还是v1 飞控的,真的非常不错,很耐曹,真的~~很稳

网友:
飞控不管啥牌子只要不是太烂,把参数调好了,都能飞的稳,之前你没飞好说明你还没调好

网友:
我的是精灵2,着确花了一大笔钱才罢休

网友:
其实任何飞控都在于调 只是大酱相对简单点 APM调好后不输于大酱 好多人说APM不稳什么 都是设置问题 现在 我用APM航拍基本就是 一直手抽烟 一只手飞哈

网友A:
APM最难受的就是定高没法改高度,油门杆切了电压一变就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最难受的就是定高没法改高度,油门杆切了电压一变就飘了。

那绝对是你没调好 在我看apm定高的工作方式跟DJI没啥不同 很好用 加油就上 降油就下 中位就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绝对是你没调好 在我看apm定高的工作方式跟DJI没啥不同 很好用 加油就上 降油就下 中位就停

Alt Hold动油门会变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 Hold动油门会变高么。。。

当然应该会了 alt hold时候 油门在中位附近时 飞机保持高度 低于中位死区以下时 高度降低 高于死区时高度上升 上升下降速度跟油门杆大小有关 唯一跟dji的区别是 dji的原装遥控器 油门有簧片自动回中 你用APM的话 一般的遥控器油门通道基本都不会自动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应该会了 alt hold时候 油门在中位附近时 飞机保持高度 低于中位死区以下时 高度降低 高于死区时高度 ...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ltholdmode/

在飞的,没掰过40-60,也没仔细看到这个文档,我去飞一下试试。。

网友:
两个东西价格不一样,没法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