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排震遇上小麻烦,尾中联的顶丝滑丝了,求DIY的好办法

楼主(2014-10-07):
估计是之前的玩家上了螺丝胶,又不想换,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把中联取下来   放燃气灶上烤会  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联取下来   放燃气灶上烤会  再拧

现在不能取下,除非把中联切割下来,尾轴跟波箱连在一起,不好折腾呢。。。

网友B:
中联已经确定取不下来了,只有把变距拉杆给卸下来,因为是塑料的,所以必须拆下来才能用煤气灶直接烤,然而烤的时候记得注意不能用钳子夹得太紧,不然绝对变型,烤过之后应该能拧得动,实在还滑头,只有烤过后用RJX1.65的螺丝刀来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联已经确定取不下来了,只有把变距拉杆给卸下来,因为是塑料的,所以必须拆下来才能用煤气灶直接烤,然而 ...

这么麻烦,等下为了拆个螺丝还要去买专用的螺丝刀,淘宝刚刚搜了搜RJX1.65螺丝刀要35,买个亚拓原厂的中联也才50几,算了不折腾,,,直接隔断换新的

网友C:
这个位置我经常滑丝 都是直接上电烙铁 等到冒烟 有螺丝胶味道跑出来之后轻松一拧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我经常滑丝 都是直接上电烙铁 等到冒烟 有螺丝胶味道跑出来之后轻松一拧就搞定

下次学聪明了,先给它加热再拧。。。。

网友D:
  这个位置顶丝常规加热后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顶丝常规加热后拧!

谢谢阳台虾传授经验,新手不经历过始终都学不会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E:
你用星型改锥很好卸。买一套可换头的那种改锥,里面有星型的头。换上合适的头后(你的顶丝是1.5的内六角,你就用2.0的星型锥头)用手掌轻轻拍几下改锥,使它吃住劲,匀力卸它。滑了再用手掌拍拍,估计很好卸,我用过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星型改锥很好卸。买一套可换头的那种改锥,里面有星型的头。换上合适的头后(你的顶丝是1.5的内六角, ...

好办法,,,先加热再用你的方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有充分加热,螺丝胶不是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也发帖求助这个问题了的,得到众多前辈指点燃气罩烤了几秒,马上就弄开了~

网友:
那是挺杯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我经常滑丝 都是直接上电烙铁 等到冒烟 有螺丝胶味道跑出来之后轻松一拧就搞定

这办法给力

网友:
先加热再拧,已经滑丝估计内办法了,这里没法用p58螺丝刀。只能换了

网友:
用一个不是恒温的电烙铁加热,然后用稍微大一点的螺丝刀拧拧试试,不行就用手钻 钻吧,还不行就换新的了!

网友F:
除了加热还可以试试冰冻方式,用收缩的方式使金属部件分离,淘宝上好像有卖的,我记得好像是无名社的急冻喷雾剂,用于松动锈死的螺丝和金属件,好像是瞬间零下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加热还可以试试冰冻方式,用收缩的方式使金属部件分离,淘宝上好像有卖的,我记得好像是无名社的急冻喷 ...

放冰柜里冻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