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兼容什么视频编辑器啊?

楼主(2014-10-07):
山狗兼容什么视频编辑器啊?我用了几款软件剪出来是视频都是一卡一卡的,会声也是一样。有没有遇过?或者怎么解决的? 急急

网友A:
是不是拍摄时帧率没设对?

网友B:
肯定不是视频编辑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拍摄时帧率没设对?

剪出来的视频一秒卡一下一秒卡一下 。       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视频编辑软件的问题

视频编辑没问题。好像是不兼容吧。

网友:
电脑拨不动吧

楼主:
我用别的相机剪的都可以用,就山狗剪出来是一卡一卡。有什么软件介绍介绍。

网友:
LZ的山狗是哪家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哪家的山狗????

网友C:
山狗出来的视频兼容性是有点问题,可能是I帧少了。可以用ProCoder 3 转换一下你要的格式,推荐用canopus HQ格式或h.264格式后在编辑,我是转canopus HQ格式 用EDIUS 6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狗出来的视频兼容性是有点问题,可能是I帧少了。可以用ProCoder 3 转换一下你要的格式,推荐用canopus HQ ...

谢啦。 我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狗出来的视频兼容性是有点问题,可能是I帧少了。可以用ProCoder 3 转换一下你要的格式,推荐用canopus HQ ...

诺诺的问一下 Procoder 3我下载了。但是怎么转换。求教程!一步一步来。能上些图么?

网友C:
  教程来了
第一步,安装及启动ProCoder 3,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第二步

第三步

常用格式

第四步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一切交给电脑
希望对大家有用,不用谢我,叫我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来了
第一步,安装及启动ProCoder 3,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谢啦!    我马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