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是怎么把图传放精灵肚子上的?

楼主(2014-10-07):
我看有的图上时用3m的胶粘的,我也照着做,但是图传发热后要掉下来啊,还好没飞太高~

网友A:
要用正品3m的,另外贴的位置避开发热高的那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正品3m的,另外贴的位置避开发热高的那个部分。。。

我在本地超市买的,应该是正品的吧,不过我是直接贴在扇热器上倒是,因为就那块面积最大且平整

网友:
直接粘在电池卡扣附近

网友:
没问题,正品3M胶想用手掰下来都得费劲,哪有那么不靠谱,我的图传是1W带风扇的也很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本地超市买的,应该是正品的吧,不过我是直接贴在扇热器上倒是,因为就那块面积最大且平整

建议帖不平整那面。再用其他胶带加固。。。。。。。。。。。如果贴在平整那边。一来影响散热。。二来胶水遇热粘性会变差。。

网友:
你那超市的3M胶肯定有问题,我买过、用过,不牢,后来在X宝上买了一卷,牢得很。

网友:
各位最好不要用双面胶,即便3m,我之前粘发现图传连续使用会导致过热,dji图传容易掉下来。小型图传不知道。同时粘贴的图传必然需要掰弯蘑菇,但这个不如垂直向下。我用了另一个办法使用图传附带的一个小挂钩,粘贴并用扎带邦紧。非常牢固。

网友:
最好的办法,热熔枪……

网友:
有耐热的3M胶,汽车上用的比较多,粘个机载端应该问题不大,底部全沾满,估计你想取下来都难

网友:
打孔扎带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