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助亚拓450sport 选什么控合适

楼主(2014-10-07):
头两天收了一台没有飞过,当做展示品的45Osport 没有遥控器(原来是一个全新的T10J,右手油门的,不喜欢),估计有几年了,原主人没飞过,当了几年的静态展示,本人也是新手想买台入门的控,想练练,不知道那个价位的合适。要求:1.反应速度够用上一阵子的,以后等熟练了以后再升级好的。
         2.现阶段价格合理的,以后方便出的,出不了也能用,不拖后腿的。

问题:1.还有直升机6通道与7通道有什么实际用处吗?
         2.飞机还用调整之类的吗,没飞过放了好几年了?
         3.自己瞎看了几个便宜的控:天地飞WEF6 二代   固郎的X7 二代,想买福特吧T6J 可是有点贵,想直接上14SG或者XG14可是最近钱紧张点(等以后确定爱好下去,技术也好了在买)

楼主:
初期不想花那么多钱 想要一个性价比最好的,如果以后升级的话要不XG14要不14SG,现阶段在保证性能前提下价格越低越好,够用为主

网友:
见议买好一点,省得以后在换,JR、fut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期不想花那么多钱 想要一个性价比最好的,如果以后升级的话要不XG14要不14SG,现阶段在保证性能前提下价 ...

我刚入模也是这个想法,应该把遥控器、充电器一次性买好,省得以后在花钱买,不相信的话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打算暴力3D的天六二代最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打算暴力3D的天六二代最实用

暴力不暴力关控啥事?控只要稳定就行了。六通就够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暴力不暴力关控啥事?控只要稳定就行了。六通就够了。哈哈。

暴力三D就对控的灵敏度有要求

楼主:
各位 已经买了那个机器一套的控 也没用过 futaba10cg 日本手的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三D就对控的灵敏度有要求

已经买了futaba10CG 日本手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三D就对控的灵敏度有要求

啊。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可能太差的控解析度不够吧。

网友C:
控这个东西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个人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失控就是好控。有钱上国外,钱少上国内。目前来看性价比相对较高的是 日本futaba 14SG ,德国graupner MZ-24,中国天地飞9,中国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这个东西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个人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失控就是好控。有钱上国外,钱少上国内。目 ...

买了一个人家买了没用过的全新的二手 FUTABA 10CG不知道这个控以后升级了飞机 还能不能支持新的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人家买了没用过的全新的二手 FUTABA 10CG不知道这个控以后升级了飞机 还能不能支持新的陀螺仪?
...

10cg 太老了。软件也不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g 太老了。软件也不能升级

那会是怎样?请举例说说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不怎么样比如不支持futaba的S-BUS线。不支持futaba的高速接收机。一般用用没问题。只是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样比如不支持futaba的S-BUS线。不支持futaba的高速接收机。一般用用没问题。只是性价比不高

求解什么是S BUS?有什么用处 ?还有 就是最新的陀螺仪系统能支持吗

网友C:
有了S BUS 飞直升机只需要一根连接线 接到接收机就搞定。速度也比传统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S BUS 飞直升机只需要一根连接线 接到接收机就搞定。速度也比传统的快

也就是接线方便呗,至于速度 差别应该很难感觉出来吧 除非刻意的去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