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折腾64涵道

楼主(2014-10-07):
之前一直飞飞翼的PNP 64涵道小毒蝎,六块2200 3S电池,三块花牌35C,三块嘉迪的,多少C忘了,在原装动力下,只有嘉迪的电池能手抛起飞,花牌电池根本没劲,手抛必炸,想想花牌电池肯定比嘉迪的好,就换了个全新的黑旋风64mm涵道,电调也换成40A,可是发现问题依旧,更可恨的是,发现黑旋风64mm涵道在3S情况下,推力根本比不上飞翼原装涵道,奇怪了,数据上黑旋风完胜啊,这怎么回事大家给支支招。黑旋风4800kv,飞翼4300kv。一个40A,一个30A电调。

网友A:
飞翼的涵道有唇口,而黑旋风的没有,这可能是主要原因吧,你可以把黑旋风KV4800的电机装到飞翼的有唇口的涵道桶里再安到飞机上试一下,可能效果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的涵道有唇口,而黑旋风的没有,这可能是主要原因吧,你可以把黑旋风KV4800的电机装到飞翼的有唇口的涵 ...

我查了一下,估计和这个有关系,下午就做了这个手术,实际上想起来简单,换过去不容易,要打磨的地方很多,现在勉强装上了,后面试飞试一下。

楼主:
今天试过了,是电池问题,和涵道无关,原厂涵道足够飞。两块花牌电池在全油门下马上有一节电压降到3v以下。请问这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B:
这都是入门级的问题,楼主折腾涵道折腾的还不够啊~路漫漫其修远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入门级的问题,楼主折腾涵道折腾的还不够啊~路漫漫其修远兮~

哈哈,从直机这个坑到了涵道的坑,月收入没个两三万还是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过了,是电池问题,和涵道无关,原厂涵道足够飞。两块花牌电池在全油门下马上有一节电压降到3v以下。 ...

那就是电池坏了撒

网友(2015-02-02):
最后的结论是不是不适合用3S电池啊?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池选2200的不对啊!太重了,有打算上这个小涵道机,给点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池选2200的不对啊!太重了,有打算上这个小涵道机,给点意见吧

电池是对的,这个涵道机很好飞,但是很灵活,3s,2200,原装的涵道可以很好的玩,不用换黑旋风什么的。建议加一个平衡仪。

网友D:
楼主~~ 我自己就有飞翼这个64毒蝎,也是原厂pnp设备。其实没有必要换动力,这个飞机原厂动力已经过1了。 这个飞机的问题不是动力问题,而且是飞机起飞问题。这个飞机因为是竞速机,所以你手抛起飞很有可能会头着地。这个飞机比较建议的起飞方式是“握住飞机的背部,然后45度斜上方从下往上抛物,同时全油门”。这样的起飞方式是最好的。我自己都是这么起飞的,而且每次都是完美起飞。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自己就有飞翼这个64毒蝎,也是原厂pnp设备。其实没有必要换动力,这个飞机原厂动力已经过1了。 这 ...

用什么电池比较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自己就有飞翼这个64毒蝎,也是原厂pnp设备。其实没有必要换动力,这个飞机原厂动力已经过1了。 这 ...

对,起飞必须全油门,开始就是因为75的油门把头摔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对的,这个涵道机很好飞,但是很灵活,3s,2200,原装的涵道可以很好的玩,不用换黑旋风什么的。建 ...

2200能飞多久时间

楼主:
4分钟到五分钟

网友:
涵道机确实太吃电,基本上都清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电池比较完美?

64毒蝎都可以~~ 我用的3s 2200 25c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起飞必须全油门,开始就是因为75的油门把头摔断了

必须全油门~~~~ 别犹豫!!同时用力把飞以45度的角度像斜上方抛出